用AD导入Cadnece原理图网络丢失

楼主(2014-10-14):
    先将cadence的原理图保存为16.2格式,然后用AD14导入。
    导入后的原理图没有电源,没有地,没有元件名称,网络标号,数值等。
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谢谢。

网友A:
99SE导入ORCAD的DSN会出现这情况,然后DXP到AD13都没这情况,现在AD14又倒退回去了?

网友:
    一直不提倡转来转去的编辑文档,关注转换的朋友不妨去验证一个现象:

就是 利用  altium 软件编辑的一个原理图,你把它转换为 DSN 格式后,再用 altium 将此 DSN 原理图转入,你看是否会发现导入不完整的现象?
(这个话题之前在pcbbbs论坛有过案例提供并网友辅助测试)

    相反,一个原汁原味的 DSN 文档,导入altium后 文档 基本保持 在 完整状态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9SE导入ORCAD的DSN会出现这情况,然后DXP到AD13都没这情况,现在AD14又倒退回去了?

    以前的版本没试验过,不过AD14的确有这个问题,请问能解决么

网友B:
    Cadence保存为16.2格式前Clear Cache.問題會比較少

网友(点评):
可否有空看看 TEST SCH DSN SCH.zip 里面的例子转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Cadence保存为16.2格式前Clear Cache.問題會比較少

    找到之前沟通时遇到的一个现象,有空看看:

...给转个DSN文件到AD格式的
    http://www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4154&fromuid=63313
    不建议转来转去编辑,试着转换了下,文档大致还算完整(是个可参考案例)
    (转低版本DSN时注意选择对话框中 remove pin...,这个功能不知是何?)

其他沟通?
    你是否尝试过用 AD 转出 DSN,然后再次导入这个 DSN,我这几天怎么发现 自己导出自己导入后 丢三落四的很多?

上面的转换文档是一次性转换的结果(没有分页后操作),但是发现 如果 我们把 AD 的图纸转为 DSN 后,capture打开DSN正常,但这个被AD转换后的DSN被他自己(AD)再次导入时却 是缺胳膊少腿的,原因暂时未知,你若有空的话看看你那边是否有类似情况?上面操作参与的版本有  AD9.4,AD13,AD14 (具体版本号未注意),cadence157,cadence162,cadence163

    可能我提到的现象没有描述清楚,附件是这次沟通用文档。
其中:
PCB_Project1.PrjPCB   SL_Power.SchDoc 为 altium 原格式文档,经AD软件转换后生成 SL_Power.dsn。
    SL_Power.dsn可以被cadence15.7正常且完整打开并重新保存(重新保存后更高版本的cadence可以正常完整打开)。
    我有疑问的是,这个本身初始是AD格式的原理图被altium的AD正常转换为DSN后,只是这个由AD转换出的DSN用AD再次导入后出现导入文档不完整,这种现象大家遇到吗?

网友B:
    test sch dsn sch.zip內的DSN文檔,基本上用Autovue看就已經缺電源相關的元器件
代表原本就已經丟失了這些資料.
用了Altium的專案Save Project As為DSN
再用Import Wizard載入OrCAD設計.
資料基本上很完整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est sch dsn sch.zip內的DSN文檔,基本上用Autovue看就已經缺電源相關的元器件
    代表原本就已經丟失了這些 ...

没有理解你这里的基本完整是什么概念?可否截图做对比?

附件中的
    SL_Power.SchDoc 为 altium 初始格式;
SL_Power.dsn 为由上述初始格式转出的DSN文档,此文档是可用cadence15.7完整打开并保存,也就是说没有丢失电源端口信息;
现象在于
    就是这个由altium自身导出的DSN再次被altium导入时,确出现了电源端口丢失的现象。

    上面附件只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。

    另外: 如果 dsn 是由 cadence 初始设计,那这个DSN被同样的altium软件版本导入则是完整的。

    初始格式

再次导入后出现的残缺现象
特注:附件中的DSN文档用 capture15.7导入是完整的包含电源端口的原理图(高于此版本的可能不能打开此DSN文档)

网友B:
    我重新開啟PCB_Project1.PrjPCB
Project Save As -> SL.DSN

    估計是導出SL_Power.dsn的AD軟件有問題,導出時候就丟失了電源端口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重新開啟PCB_Project1.PrjPCB
Project Save As -> SL.DSN

翻看之前的帖子,当初没有测试环境,因猜测回复导致之前回复有描述不当的地方,再看到你这次的回复后,我找了个环境对之前提到的现象和例句重新做测试,发现我附件中的 DSN 本身导出后就是有残缺,同时也发现 用AD9.4.0.20159版本导出后DSN是完整的,可用cadence15.7完整导入,但AD再次导入自己的DSN文档时出现异常现象(这里指的是旋转以及个别信息丢失)

现附上重新整理的截图和AD9导出的DSN文档供网友参考

引用 网友D:
    我用你的文件也转了一个,结果不一样

刚才找了个有cadence学习环境的电脑再次复测了下现象,和你说遇到的情况相同。
之前操作时版本环境还是不全,可能当初有想当然的成分(因没有测试环境而去猜测)。

    此次测试结果如下:
    AD9.4.0.20159版本导出DSN后的文档可用cadence15.7完整导入,
但此由AD9.4导出的DSN再次被AD导入后出现你说的电源端口旋转的现象。

    而我之前附件中的DSN可能是AD10之后的某个版本导出,本身电源端口已经出现了丢失,
    所以用 AD 导入 或 cadence 导入都会有电源端口丢失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翻看之前的帖子,当初没有测试环境,因猜测回复导致之前回复有描述不当的地方,再看到你这次的回复后,我 ...

    经过几天的试验,我发现各个版本的AD在导入DSN的时候都丢失电源,地和原件名称,值。

网友(点评):
可以对比尝试的版本如: dxp2004,AD6,AD9,AD10,AD13(本质还是AD10的延续)...其他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经过几天的试验,我发现各个版本的AD在导入DSN的时候都丢失电源,地和原件名称,值。

经上面的沟通,显然只能理解为你那边的版本以及你所接触的DSN文档会出现你说的丢失情况。

在上面给出的pcbbbs链接里的DSN导入案例显然是比较完整的(Imported OMAP_L138-162.PrjPcb.zip

    如果你能通过pcbbbs中网友提供的DSN正常导入,至少能说明较理想的完整转换还是可能做到的。
    只是根据当前了解到的情况:若是  非纯种 DSN 文档,让 AD 导入 完整性 就难以保证了
(之前的沟通 大致 能说明一个现象: 经 AD 生出的 DSN 其自身 再导入 好似 就难以保证完整... )

    图片为网友DSN导入AD后的截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经上面的沟通,显然只能理解为你那边的版本以及你所接触的DSN文档会出现你说的丢失情况。

    在上面给出 ...

    请问上面图片中的AD和Cadence用的都是什么版本,我下来试试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上面图片中的AD和Cadence用的都是什么版本,我下来试试

    回:AD9.4.0.20159,AD13倒2升级版本,cadence15.7/16.2/16.3

可能因 DSN 文档的不同
被多次转换的DSN 文档转换问题应该是最多的,希望尽可能用同类软件编辑文档,少做 此类操作),
不同的版本处理效果会有不同,
    有时低版本有更好的兼容效果,
有时高版本亦会有更好的兼容效果,
这只能根据你手头的DSN文档来决定。

如果公司非要做转换处理,若是购买用户,可以咨询altium售后看是否有更好的转换工具提供?

    你若感兴趣,参与的软件版本大致需要 :

    cadence15.7,cadence16.2,以及新版本

    DXP2004(如果手头有,可以试试,基本不用),AD6的最后一个升级版本(基本不用),AD9的最后一个升级版本,AD10的最后一个升级版本,AD13的最后一个升级版本,以及新版本

    同时有必要时,需要对 DSN 文档做些操作(比如清空器件缓冲等操作)

    必要的话你可以拿pcbbbs论坛里网友提供的 DSN 文档做转换处理(或者自己用 cadence软件生成一个DSN来测试)
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编辑原因:修改“杂交DSN”为“被多次转换的DSN ”,这样用词还是更恰当,原用词有点偏薄,抱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可能因 DSN 文档的不同
( 杂交DSN 文档转换问题应该是最多的_用词可能难听些,希望尽可能用同类软 ...

昨天晚上下了个最新版本的AD14.3.15。然后同样,导入后发现一个
奇怪的现象:1:所有的元件,虽然都没有名称,但是双击元件是有名称的,只是被默认隐藏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AD导入的原理图左下角有一堆电源和地网络,但是都丢失了网络名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,Cadence的版本是16.6,升级补丁为024.

楼主:
    这个是我测试用的文件,大家可以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可以尝试用AD14导入AP89341LB_72.DSN这个文档试试结果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是我测试用的文件,大家可以试试

转换为低版本DSN(可能需要关注pcbbbs论坛里提到的“(转低版本DSN时注意选择对话框中...”)后再次用AD9和AD13导入正常。
    降低版本的同时会过滤掉一些参数选项,或许这种操作 也可以避免我之前提到的 被多次转换的DSN (含有AD导出的DSN),关注的网友可再测试...
    希望此方式 能对 被多次转换的DSN 出现的情况有效...
[再次提醒:不建议版本转换,建议用各自的软件编辑文档]

    DSN:  16.6(注意对话框)-->16.2-->15.7-->7.2

附件是完整导入的参考文档(文件名包含参与版本数)

    AP89341LB_72.DSN这个DSN是可以被AD14正常导入的,请问是怎么处理的?非常感谢您的指点。

楼主:
    16.2和15.7我知道,但是后面的7.2是什么版本啊,还有,这些版本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中么?没试验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6.2和15.7我知道,但是后面的7.2是什么版本啊,还有,这些版本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中么?没试验过。

早期 DSN 版本 软件自身相互支持不是很好,现在的版本向下兼容性比较好了。

cadence安装多版本好似有个版本管理窗口(没用过),但可能有时不是很顺畅(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而定)

    这次测试转到 15.7 版本 还是有遗漏,在 15.7版本中再降低转存 为 7.2版本格式后,你的例子才能完整的在AD版本中导入...

    以上为此次案例测试反馈

网友C:
    特注:以上参考信息仅 对 当前案例有效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特注:以上参考信息仅 对 当前案例有效...

    我可以这么理解么?转换成功需要我同时安装有16.2和15.7版本的Cadence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可以这么理解么?转换成功需要我同时安装有16.2和15.7版本的Cadence。

    如果仅针对你当前的案例转换,大致可以这样理解:

16.2(或16.3)and 15.7

    通常情况下 AD 本身 是直接支持 16.2 以下导入的 (只是有时可能需要通过降低版本来过滤一些信息...)

    但即使是这样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导入,也不能确保文档的完整性(需要操作进一步来比对,比如网络表的比对等来最终确认网络是否完整并完全匹配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仅针对你当前的案例转换,大致可以这样理解:

16.2(或16.3)and 15.7

    昨天晚上下了15.7和16.2,经过验证,15.7可以打开由16.6另存为的16.2版本。然后用15.7另存为7.2就可以用AD14导入了
谢谢你的指导

网友(2016-06-15):
    用ORCAD 16.5 DSN 转入AD15碰到同样问题,有人能帮忙吗

网友(2017-03-04):
    这个帖子挺有帮助的,我现在在用AD13导入cadence16.2,出现楼主一样的问题.看来还要弄个15.7了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昨天晚上下了15.7和16.2,经过验证,15.7可以打开由16.6另存为的16.2版本。然后用15.7另存为7.2就可以用A ...

   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?15.7能装在win7系统上面吗?

楼主(2017-12-30)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?15.7能装在win7系统上面吗?

    抱歉好久不上了,以前用的是XP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