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allegro sigrity si破解问题

楼主(2014-10-14):
已经破解完了,

但是运行allegro sigrity si for board的时候弹出下边的提示框,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,求教

网友:
你的破解没有成功。license不对

网友:
我和你是一个问题,估计是破解文件不全,这样生成的LISCENSE不全。

网友:
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A:
不影响使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影响使用

后面功能是正常的?大神帮忙解决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面功能是正常的?大神帮忙解决下吧

是的没错,一切正常

可根据这个来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02750-1-1.html

网友(2015-01-03):
楼主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,你解决了吗?请告知,谢谢!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,哪位大侠解决了,给支招一下,QQ153180146,万分感谢

网友(2017-01-05):
17.2也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