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电路,5V输出还有90mv左右纹波,该怎么改善

楼主(2014-10-14):
此电路L2似乎没啥作用,DC/DC输出5V还有约90mv纹波,要求控制50mv,不知该怎么该了。

网友A:
VCC5V这里加个0805 10uF/16V的陶瓷电容。

网友B:
R17两端并接一PF级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CC5V这里加个0805 10uF/16V的陶瓷电容。

加了个100uF的电解电容,这样了

网友(点评):
是陶瓷而非电解 加前馈电容并不适合所有DC-DC(需要确认你的DC-DC是否可以加),因为这个会造成相位裕量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7两端并接一PF级电容

在上面的基础上R17两端并了100pf电容

网友C:
R17并联电容,是根据你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计算出来的。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下。
还有,开关电源后端的电容明显是不够的。
另外这个电路应该是车载系统, L2是共模电感,在这个电路中共模电感作用很小,最好使用非晶电感,隔离车身的干扰 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加了个100uF的电解电容,这样了

并且布局是要求最小地回路,最好是一点接地。事半功倍  从来都20mV以内

网友:
可以考虑多加几个输出电容减小输出电容的ESR,理想的开关电源的纹波大小影响较大的是输出电容的ES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17并联电容,是根据你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计算出来的。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下。
还有,开关电源后端的电容明 ...

这个怎么算还请指教,是C=1/2PI·f·R17 吗?。这个是智能家居平板的供电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并且布局是要求最小地回路,最好是一点接地。事半功倍  从来都20mV以内

改单点接地看看

网友C:
楼主可以去TI的官方网站,里面有开关电源的各个参数如何计算以及影响的实测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可以去TI的官方网站,里面有开关电源的各个参数如何计算以及影响的实测图。

前两天搜到了:TI的文档  优化带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-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两天搜到了:TI的文档  优化带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-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

可以给你抓个图,然后你琢磨一番,这样你就回明白我说的那些

网友(2015-06-05):
够省的,输出的滤波电容都不加

网友:
这种接地方式是不太好,滤波尽量用两个电容并联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加大L1

网友(2015-10-08):
开关电源纹波兰与PCB LAYOUT有很大关系,不能只改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