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加不了电源地以及页间连接符?

楼主(2014-10-14):
pads 9.5完整版的LOGIC,新建一个原理图,为什么加不了电源,地,以及页间连接符?
而在原来的老图纸上(已经有电源,地,以及页间连接符)就可以加。这是怎么回事?谢谢!
如图:

网友A:
少个库,什么名不记得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少个库,什么名不记得了

common 库.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mmon 库.

原来我把PADS自带的库全删了,只留下自做库,就加不了这些东西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原来我把PADS自带的库全删了,只留下自做库,就加不了这些东西了。

电源地和连接符也可以复制到自己的库里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地和连接符也可以复制到自己的库里的.

恩,我没有加载那个CONN的库,只是把老原理图中的连接符与电源符号保存到库中就可以了,只是在复制其他原理图时,其它形状的符号会自动变为库中有的那种形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我没有加载那个CONN的库,只是把老原理图中的连接符与电源符号保存到库中就可以了,只是在复制其他原 ...

那个 COMMON 库也可以不用加载, 只需要打开以前的原理图, 将这个电源地连接符保存到库中, 新的原理图就可以使用了.

网友(2017-06-14):
从库中添加连接符或者自己做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