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六层板layer3、layer4层走线的疑问

楼主(2014-10-14):
小弟最近在画一个六层板。  2层是GND,  5层是电源层。叠层结构如下
top---GND----layer3-----layer4----POWER----bot

请问我如果在layer3层走几组100欧姆的差分线, 那么既然是layer3层,像一个汉堡包一样, 它是被GND层和layer4层夹着的。

我想问诸路大哥
layer3层走这个100欧的话, layer4层的对应部分是不是需要保持完整的一个平面呢?(GND层是一定要保持完整的平面,这个我是清楚的)

网友:
L3 L4要想做阻抗,这板子只能做假八层,也就是L3和L4之间要填入介质,增加他们之间的高度,根据就近参考的原则L3参考L2,L4参考L5,但是走线依然不要平行走线要错开。

网友:
这个叠层很怪哦,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走线层吗,比较好的是Sig-GND-Sig-PWr-GND-Sig。

网友A:
L4层不需要完整的平面。 L3参考L2层,L4参考L5层,把L3和 L4的间距拉大,信号是以最近的平面做参考!如果你的板厚是1.6mm的话,板厂报价以8层板来报价的!这是所谓的假八层!(L3和L4层平行走线不要太过长)

网友:
赞同5楼的说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4层不需要完整的平面。 L3参考L2层,L4参考L5层,把L3和 L4的间距拉大,信号是以最近的平面做参考!如果你 ...

谢谢。理解如下:1、如果我强制要在六层板中走 layer3  \ layer4的话 ,只有做成假八层。(拉大layer3   layer4之间距)
2、真正的六层板,其实只有三层能走信号。 TOP---BOT----外加中间某一层。

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

网友:
1、如果板厚是1.0mm话,就不是假八层啦! 2、这要根据你板子的走线密不密啦,如果少的话就用一个内层走线就够啦。(一般我画六层板都是用两内个层,表层和底层尽量不走线,但可以走一些短线和电源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理解如下:1、如果我强制要在六层板中走 layer3  \ layer4的话 ,只有做成假八层。(拉大layer3    ...

发个六层的叠层给你!哪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六层的叠层给你!哪下图

谢谢。 学习了。我看书上写了。一些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的PCB六层板。就用的你的这个叠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 学习了。我看书上写了。一些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的PCB六层板。就用的你的这个叠构

消费类的板子差不多都是用6层板!

网友:
3 4 层间距很远 影响不大

网友(2016-10-24):
我想请教下,这种叠层的话,三四层的参考平面分别为第几层呢?top面和bot面走什么信号比较好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