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的BGAfanout命令灰色?是我应运模式问题还是破解软件的问题,请告知谢谢!

楼主(2014-10-14):
                 mentor的BGAfanout命令灰色?是我应运模式问题还是破解软件的问题,请告知谢谢!,情况如下:

楼主:
    建议各位不用装EE了,画稍微大型点的板子很多高级点功能不能用。

网友A:
    试试Setup→license Modules→Advanced Interconnect.

楼主:
    刚才试了下,解决了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Setup→license Modules→Advanced Interconnect.

    谢谢,谢谢,确实是这样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建议各位不用装EE了,画稍微大型点的板子很多高级点功能不能用。

    是不是真的啊,
表吓我!
刚准备学下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真的啊,
    表吓我!
    刚准备学下呢

是我学艺精,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    用了这么久  居然没有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呢  今天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