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小功率和大功率分别用三极管好还是场效应管好,分别原因是什么????

楼主(2014-10-15):
谢谢了!!开关电源上用

网友A:
一般开关电源上面用MOS的比较多,比三极管好驱动。三极管开关速度慢。

网友B:
现在的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,找不到三极管咯

网友C:
一个是电流驱动,一个是电压驱动,当然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开关电源上面用MOS的比较多,比三极管好驱动。三极管开关速度慢。

有一个同事说在大功率上用mos管阻抗高,会损耗很大功率.而用三极管不会损耗很大功率..??请问这个说法对吗???为什么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,找不到三极管咯

哦哦——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是电流驱动,一个是电压驱动,当然不一样

哦哦——谢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一个同事说在大功率上用mos管阻抗高,会损耗很大功率.而用三极管不会损耗很大功率..??请问这个说 ...

我怎么感觉MOS管损耗小呢。。。更适合用在大电流开关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怎么感觉MOS管损耗小呢。。。更适合用在大电流开关电路

谢谢,我再查了一些资料,确定三极管损耗要大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一个同事说在大功率上用mos管阻抗高,会损耗很大功率.而用三极管不会损耗很大功率..??请问这个说 ...

是吗?但是我看到的是一般功率三极管往往都需要很大的散热PAD,而MOS管不需要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