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整个pcb板镜像

楼主(2014-10-15):
怎么在pads9.3里把pcb整个镜像过来。

网友A:
找个高版本的镜像再导回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高版本的镜像再导回来

你确定可以?

网友A:
9.5以上的肯定有这个功能(alt-B),9.3的没用过,不知道有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9.5以上的肯定有这个功能(alt-B),9.3的没用过,不知道有没有

不要误导楼主, 至少自己测试一下嘛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.5以上的肯定有这个功能(alt-B),9.3的没用过,不知道有没有

你就瞎扯吧,自己都没测试过。 9.5有反过背面来看的功能。 只是反过来看。 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镜像。

可以转到AD 里面镜像完再弄回来。我就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C:
可以反过来看的时候把文件另存为一份,新保存的文件就是反着的了,这个自己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反过来看的时候把文件另存为一份,新保存的文件就是反着的了,这个自己试过

看清楚楼主的问题: PADS 9.3

网友D:
9.3不支持镜像。

网友E:
导出成dxf,在AutoCAD里面镜像,把层面换好,导进PADS就好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9.3不支持镜像。

    最新的9.6 是不是也不支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    最新的9.6 是不是也不支持?

pads不支持镜像。镜像操作本身就是不严谨的。pads9.5及以上版本只支持底视图,即允许从底部显示设计文件,并不是镜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导出成dxf,在AutoCAD里面镜像,把层面换好,导进PADS就好了

dxf导出来所有的信息不是都变为2d线了吗?

网友E:
    不好意思,今天才登陆,再导进PADS就又是有电器属性的线和器件了。想办法把要做的操作在AUTOCAD里编辑好,cad编辑功能很强大的。然后保存,导入PADS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xf导出来所有的信息不是都变为2d线了吗?

包括换层什么的,不过孔的属性比如盲孔改通孔之类的,要先在PADS里改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好意思,今天才登陆,再导进PADS就又是有电器属性的线和器件了。想办法把要做的操作在AUTOCAD里编辑好,c ...

谢谢,,好用!

网友:
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,最好不要这样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误导楼主, 至少自己测试一下嘛.

要看相对于哪个镜像了,ALT+B貌似也算镜像

网友(2014-11-24):
不要误导观众啊Alt+B 只是镜像显示,和allegro的flip功能室一样的,只是镜像看,实际板子还是反的,不要说我库建反了 镜像下就ok,容易误导! pads新用不对的请指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反过来看的时候把文件另存为一份,新保存的文件就是反着的了,这个自己试过

反过来看的时候.另外存个文件不行 我刚试过呀,请问你试的真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