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芯片的等级(工业或军品)由封装决定还是由内部设计决定?

楼主(2014-10-15):
请问芯片的等级(工业或军品)由封装决定还是由内部设计决定?

能否通过对工业级芯片的裸片进行重新封装使其达到军品的要求?
谢谢大家先~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   希望技术牛看到

网友(2014-11-19):
感谢楼主,很不错的资料哦

网友:
回错了,两者都有关系吧。芯片内部的设计也有宇航级,军品级等的区分的。

网友A:
    理论上,是与设计有关的,比如JUN品的冗余会大些;结温要求会高些<jun品工作温度-55~125℃>,如需达到165℃<目前主流的工艺均能达到,如TSMC的.18、.35,65nm等等>
1、不过目前流片主要还是工业级,最多就汽车电子级。
2、封装的话,是有关系的,如果是塑封,须达到GJB7400中的N级;如果是陶封的话,需满GJB7400或GJB597B中的B级<普JUN级>或S级<yuhang级>(目前是此标准,以后会用GJB710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,是与设计有关的,比如JUN品的冗余会大些;结温要求会高些,如需达到165℃
    1、不过目前流片主要还 ...

  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