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Host工作时只能接一个从设备还是多个?

楼主(2014-10-15):
如题, USB Host工作时只能接一个从设备还是多个?最近做产品碰到难题, 只有一个USB Host接口, WIFI是USB接口,另外还要连接U盘,
两个设备是否能同时工作?

网友:
你是新手吗?
一个USB口,只能挂一个USB设备。如果需要挂多个USB设备,需要增加HUB。

网友:
    可以用usb hub,就是电脑也会用的1个usb口转多个。只要1个芯片就搞定。

网友:
    USB HUB 芯片很多的。。GL850G ,FE1.1S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用HUB来扩展USB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