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4-10-15):
如下图:
这是个华为MU509,3G模块的电源开关脚,请问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?

网友A:
电容作用是让电压不能突变,

网友:
缓慢启动缓慢关断吗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容一般吸收尖峰啦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作用是让电压不能突变,

1,大侠,你的意思是,这个电容的作用让要让负载缓慢启动缓慢关断吗?
2,为什么不能让电压突变?不加这个电容,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?

网友:
初步分析如下,不知对与否,还请指正:
1、此电路大致的工作过程如下:
     当Q59的基极置高时,Q59导通,此时U38的P81引脚则相应的被置低;
     当Q59的基极撤销置高状态时,Q59则截止,此时U38的P81引脚则不再被置低。
2、一方面可能Q59的开启与关断比较频繁,导致U38的P81引脚的状态发生高频次的状态变化,
    为消除或减少P81引脚上频繁的电平状态变化所带来的脉冲冲击损害,故而在此位置放置一只
    小容值的电容,以吸收高频的脉冲;
3、另一方面U38的P81引脚内部可能有一只上拉电阻至芯片的内部电源上,所以当P81引脚发生状态跳变时
    或多或少会产生些不必要的尖峰脉冲,为抑制这类脉冲所造成的干扰并加以吸收泄放,所以得选取一只
    低容值的电容将其快速进行消除至地端。

网友:
哥们:电容作用是让电压不能突变,增加这颗电容作用是吸收尖峰电平干扰,保证产品的稳定性

谢谢!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主要是防止比如静电实验等引起关键信号的误操作,从而引起系统重启

网友:
我也习惯用103~104的电容消除引脚干扰——复位脚及关键的控制脚,避免系统错乱。

网友:
晕 我能说这个是软启动电容么?

网友:
简而言之,debounce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