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MPU-6050芯片中间的The exposed die pad问题

楼主(2014-10-16):
    MPU-6050芯片是一个ACC-GYRO芯片,它的datasheet上写着:The MPU-60X0 has very low active and standby current consumption. The exposed die pad is not required for heat sinking, and should not be soldered to the PCB.

我的问题是:既然中间那个pad不需要焊接,那我画pcb时,还要不要画出来呢?如果不用画的话,中间是否可以走线呢?它既然中间pad不是散热的,又不用焊接,那它的芯片露出这个脚来干嘛呢?有啥用?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    中间的pad要画,但不接其他网络,这点数据手册有讲的,最后要上锡,起加固gyro的作用。

网友:
    再就是,qfn的芯片,严格限制在中间走线/打过孔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。 “中间的pad要画,但不接其他网络”,以及, “严格限制在中间走线/打过孔”, 都在手册上找到了对应的描述。

    但是,所谓的“最后要上锡”是什么意思?是要焊上中间那个pin么?可是,手册的11.4.2i条,第43页,不是说“should not be soldered to the PCB.” 我看到的手册是:INVENSENSE_MPU-6050_DataSheet_V3 4.pdf,
    请指点,到底是要焊上,还是不要焊上?如果要焊上,那它说“should not be soldered to the PCB.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 “中间的pad要画,但不接其他网络”,以及, “严格限制在中间走线/打过孔”, 都在手册上找到了 ...

    数据手册上边,中间焊盘不上锡可能是为了使GYRO贴片后更平整考虑吧。数据手册里有讲焊锡高低对于GYRO的影响。
我们在做产品时是加了锡的。我们做的是大批量的产品。我们觉得加了锡后会使GYRO更稳固。

楼主:
    那我先试试不加锡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