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如何输出pdf?

楼主(2014-10-16):
如题 求教谢谢

网友A:
直接用PDF打印机打印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PDF打印机打印就行了

明白了,装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

网友:
装个PDF虚拟打印机。打印的时候选择这个虚拟打印机即可。

网友:
专业版的ACROBAT READER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