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高人帮忙建一个allegro的layout 库(封装库),本人技术不到家。

楼主(2014-10-16):
那位高人帮忙建一个allegro的layout 库(封装库),本人技术不到家。这个封装库对我来说太复杂了,哪位好心人能帮忙建一个。谢谢~~~

CTP048-A125AB-2_REV_A(S).pdf

Specification

网友A:
已画,少年是否敢用?

网友:
你是做芯片老化测试板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画,少年是否敢用?

你画的有问题,四角的阴影区域应该设置成禁布区而不是表贴焊盘,还有管脚标号也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画,少年是否敢用?

相邻两列焊盘在Y方向上的距离也搞错了,你想害人家吧

网友A:
害不害人家,用不用,这与我有什么关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害不害人家,用不用,这与我有什么关系。

这个是我根据你的文件修改的,你看仔细差距在哪里

网友:
好吧,你是对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画,少年是否敢用?

敢用,呵呵!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我根据你的文件修改的,你看仔细差距在哪里

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,我感激不尽。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还是很多呀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,我感激不尽。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还是很多呀~

你图片绿色的标尺是如何做出来的?可以告知吗?我会做封装,但是从来不知道怎么标识出来。可以指导我一下吗?联系方式:QQ469666299

如何标示出来的

如何标示出来的

网友(2015-01-21):
热心人还是挺多的,正能量

楼主:
是的呀,这就是正能量。

网友:
烧录座的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