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rber导入问题

楼主(2014-10-16):
    cam350导入的Gerber文件怎么有好多层,这个可以跟我原来的Gerber数量完全一致吗,如何设置?

    Gerber文件

    Gerber文件

    导入cam350

    导入cam350

网友:
    重复导入的样子。关了软件再次导入

网友A:
    确保跟PCB文件导出gerber时的格式一样,就能保证一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确保跟PCB文件导出gerber时的格式一样,就能保证一致了。

    格式上似乎是一样的呀,能再具体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点吗,谢谢了。

    CAM350参数

    CAM350参数

    ALLEGRO光绘生成参数

    ALLEGRO光绘生成参数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格式上似乎是一样的呀,能再具体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点吗,谢谢了。

刚才回复帖子前,CAM350没做最后的“finish”,导入后发现之前的问题不存在了,光绘OK,估计是电脑重启了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光绘的顺序怎么还是跳跃的?

    导入光绘

    导入光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