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to Expedition PCB无法选择模板

楼主(2014-10-16):
如题,标注后,开始导入PCB设计,但是在选择模板一栏是灰色的,鼠标无法操作,求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有没有复用老的项目,原来已经选过模板的,这样的不可选,你可以用Job Management Wizard,选用create这项试一下,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用的旧工程项目,可以试着修改工程XXXX.prj配置文件,用文本打开,找KEY LayoutTemplate这个关键词删掉里面的模板定义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