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问题:如果一个channel由n个S参数串联。。。求解答

楼主(2014-10-16):
问题:如果一个channel由n个S参数串联,如果其中一个S参数的回损在整个40GHz内小于-10dB但是大于-20dB,那么这个整个channel的回损在这个40GHz的频率内小于-20dB吗?为什么? 求大师指点

网友:
这么讲吧。
Return loss=-dB(|(Zin-Z0)/(Zin+Z0)|)

而Zin=Z0*(ZL+iZ0*tg(beta*d))/(Z0+iZL*tg(beta*d)
其中Zin为输入端口的输入阻抗,ZL为输出阻抗的负载阻抗,beta为相位常数,d为物理长度
这样你就可以知道,Zin由你的负载阻抗和相移(beta*d)决定,而这个值并非是一个线性的,所以其中一个的S参数,和另外一个S参数需要做级联计算后才能确定最终的Zin,然后获得return loss,但是通常是很难小于-20dB的,因为你可以通过smithchart来看,第一个channel就已经偏移出vswr=1.3圆之外了。

网友(2015-01-01):
与IL相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