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IBIS模型时序仿真,为什么会奇葩到-700V。完全不收敛了。

楼主(2014-10-17):
如图所示,还请指教一下

网友A:
有意思,话说allegro SI以前的bus analysis无法ignore掉IBIS的intial delay from rising的问题
不知道systemSI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.
用同样的模型在hyperlynx上跑下看,记得ignore initial 4bi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意思,话说allegro SI以前的bus analysis无法ignore掉IBIS的intial delay from rising的问题
不知道syste ...

systemSI,这个建议不错,过几天试试。正在用Ansoft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意思,话说allegro SI以前的bus analysis无法ignore掉IBIS的intial delay from rising的问题
不知道syste ...

版主早,用Designer可以作长时间的时序仿真,也可以出眼图,但是眼图交叉的地方不太对,不在电平中间。请问怎么回事呢?怎么调整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早,用Designer可以作长时间的时序仿真,也可以出眼图,但是眼图交叉的地方不太对,不在电平中间。请 ...

三个办法:1.减少step time

2.改ramp_rwf/fwf
3.改initial delay from rising/falling waveform    rm_dly_rwf  rm_dly_fw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个办法:1.减少step time

2.改ramp_rwf/fwf

后面两点是要改IBIS模型啊,这样合适么?

网友:
remove掉ibis中过长的初始延时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Check the high level of your pulse ( or PRBS) source, it should be 1.0V for IBIS model input not 3.5V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eck the high level of your pulse ( or PRBS) source, it should be 1.0V for IBIS model input not 3.5 ...

I've tried that way,but no use...

网友:
這個問題是S參數無法收斂, 可用Broadband SPICE把S參數轉換成RLC模型(xxx_BBSckt.txt),再跑暫態分析(應用範圍=PRBS & pulse pattern),也可參考"網際星空"的說明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