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位师傅大家早上好!麻烦看一下这个如何检测电池的开路

楼主(2014-10-17):
下图是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,蓄电池是两节串起来的24V 7ah的,用28V 1A给他充电,当电池开路的时候,短路的时候能检测到,请问该怎么做,我在总线上直接去采样电压,没变化,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意思,
但是理论上短路测电流,开路测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的意思,
但是理论上短路测电流,开路测电压。

因为我输出电压是28V   总线上的电压是28V,就算我电池开路了  哪里还是输出28V, 所以这个开路的时候总线上没变化,检测不到呀

网友:
开路后,还有充电电流不?
通过监测充电电流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?
没做过类似实现,故FY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