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走线是不是越短越好?

楼主(2014-10-17):
USB走线是不是越短越好?

网友:
是的
但是你要区分合理和好的之间的关系。

网友:
    差分对的特征阻抗要做到90ohm。

网友A:
    信号传输线肯定越短越好吧

楼主:
    inter上对USB有最小要求3inch,有人验证过这个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信号传输线肯定越短越好吧

    inter上对USB有最小要求3inch,请问有验证过吗???xeixei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nter上对USB有最小要求3inch,请问有验证过吗???xeixei

这个不了解呢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nter上对USB有最小要求3inch,有人验证过这个问题吗?

最小还是最大,最小还有限制的么?

网友:
按照C=3*10^8m/s,f=480M,波长=c/f=0.625m=625mm
3inch=76.2mm,按照远远小于的概念是至少小于1/10,也就是62.5mm

PCB的尺寸走线尺寸最好远远小于信号的波长

网友(点评):
这就是传说中的 小于2分之一 波长吗?

网友:
    走线不是都要求越短越好么? 这不是某些什么 硬是要求又粗又长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小还是最大,最小还有限制的么?

估计 这种有最小长度限制的要求 一般是考虑信号的回损问题吧.个人观点啊

网友:
    貌似不论啥线,都是这个要求吧?至于阻抗问题,那是因为先有走线存在,如果走线短到几乎没有,也就没阻抗这一说了吧?

网友:
    USB线的长度过长会影响信号的完整性,一般传输线的延时时间不能大于信号上升沿的时间

网友:
    我估计楼主翻译的时候看错了,理解出现歧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估计 这种有最小长度限制的要求 一般是考虑信号的回损问题吧.个人观点啊

愿闻其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愿闻其详

这个问题 我也是听以前的仿真同事大致说的 当时是个10G光口线 我们做的比较短 当时考虑的就是尽量减少线损,影响速率,但最后仿真的同事说这些至少要在1500到2500之间,结果就是特意都把线走长的  估计是跟什么计算公式的参数有关吧!

网友:
一般而言,走线都是越短越好,除非是做微带线阻抗变换,就另当别论了。

网友:
但是没听谁说过USB线会用微带线做阻抗变换,波长尺寸不允许。USB线应该是短点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