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 覆铜、连线问题

楼主(2014-10-17):
属性一样,就是显示没连上,怎么回事,在两个焊盘之间用线画一下就好了,怎么回事??????

网友A:
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

就是网络名字都是相同的,覆铜之后应该没有白色的网络线(蜘蛛网),但是为什么还有呢?我只要象征性地在两个过孔之间连线(安装孔是一个有电器属性的过孔),就没有了

网友:
还是不明白,网格线可能你设置了网格铜,不能说明就没连上。

网友B:
那个没事,属于虚焊,不影响,或者你害怕的话,把连接的四个腿删掉之后会自动产生四个腿,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没事,属于虚焊,不影响,或者你害怕的话,把连接的四个腿删掉之后会自动产生四个腿,就好了

重新产生的,也还是没有变化,还有白线

网友:
更改下铺铜的线宽试试,就是那个十字架的线宽

网友:
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,可能是软件的BUG, 焊盘上手动走一根线吧

网友:
定位孔一般不用连网络,只要查错不影响就好.当然除有焊盘的定位孔,可以试一下Ctrl + 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