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匹配问题?求大神指点,谢谢!!!

楼主(2014-10-17):
像这些刚出PIN的一小段差分信号线满足不了100 Ω,该怎么处理?可以作成每根(就这一小段)50Ω不?
求大神指点,谢谢!!!

网友A:
这是必须允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必须允许的

在满足差分100欧后,这一小段做单端做50欧就很难设计了,这该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    我只能说,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区别...

网友B:
    那一小段可以不控阻抗,没关系!(这四对是视频信号?)

网友C:
    这种很正常啊,像引脚间距稍远,BGA底下线宽过小这种是最常见的。
这种情况下,我们没法坐到严格一致,我们只能尽量保证不连续的走线越短约好,因为我们最简化考虑的话,假如这根不连续的线有1mm长,那么信号传递到这里时,先有一个上冲,那么么恢复阻抗时候就又有一个下冲,假如你信号是100M,那么对于这1mm的线长,传输延迟完全可以忽略,这两个上下冲,就可以视为刚好完美叠加,那就基本可以忽略起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一小段可以不控阻抗,没关系!(这四对是视频信号?)

    恩,是HDMI 2.0的那四对TMDS信号,传输音视频的信号,每对差分的速度有6Gbps啊,这样不行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很正常啊,像引脚间距稍远,BGA底下线宽过小这种是最常见的。
这种情况下,我们没法坐到严格一致,我 ...

    BGA底下这种百兆级的信号线是可以这样处理的,但这每对差分的速度有6Gbps啊,这样不行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BGA底下这种百兆级的信号线是可以这样处理的,但这每对差分的速度有6Gbps啊,这样不行吧?

对于这种五六G以上的   肯定要特殊处理,想办法保证了,不过也不是绝对的,有时候还是退而求其次,一点点的阻抗变化,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恩,是HDMI 2.0的那四对TMDS信号,传输音视频的信号,每对差分的速度有6Gbps啊,这样不行吧?

    那你那个地孔可以打在另外一端不。如果可以的话,应该可以保证差对的阻抗。如果不 行的话,也只那样了吧!

网友:
    这段线学名叫STUB,理论上当长度小于v*Tr/6的时候,可以不考虑阻抗匹配问题。实际运用中,在保证等长的情况下,是越短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