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个小东西,请帮忙推荐几个液晶屏、摄像头型号

楼主(2014-10-17):
想自己做个小东西玩玩,主要是想了解液晶屏和摄像头的驱动方法,把摄像头的数据显示到液晶上面,只是做个试验。在淘宝上面搜了一下,发现手机液晶屏、摄像头都很便宜,但是没有详细的资料。哪位大侠有资料共享一下吗?或者指点一下到哪里找。如某型号手机的屏幕规格书或摄像头规格书或者具体器件型号等。谢谢了。
另外发现很多这类东西技术手册基本找不到,是不是厂商刻意不让资料外流吗?

网友:
手机用的这么多,屏当然便宜了。现在的屏基本MIPI接口,接口应该多不太一样,资料可以说没有。有的也有资料。但是PDF上的名字和定制的名字不太一样。好像总线接口类似的小屏幕手机屏有的也便宜,你说的就是这种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