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放大电路求解

楼主(2014-10-18):
如题,为什么这个电路MIC不工作啊

网友A:
    9014的发射极串入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,决定放大倍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9014的发射极串入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,决定放大倍数

不串呢,不串会有声音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串呢,不串会有声音吗

    不串电路不能稳定工作,负反馈都不加,怎么玩

网友:
    这个静态工作点要先测一下吧,mic的输出,基极电压、集电极电压都给出来才能分析吧?其实楼主的电路也有负反馈的,三极管又不是运放,就算不加负反馈只要静态工作点对了应该就有输出吧,不过信号的质量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    建议先测试下MIC是否有输出,再看后面放大电路的状态。

网友:
    我去,全是10uF的耦合电容,怎么用这么大的耦合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先测试下MIC是否有输出,再看后面放大电路的状态。

MIC是有的,但是加了放大就没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MIC是有的,但是加了放大就没了

    感觉你的偏置电阻放的有点奇怪啊,看下你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设置的是否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你的偏置电阻放的有点奇怪啊,看下你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设置的是否合适?

    哦,我不懂怎么看啊
    可以给点指导意见,怎么接电路吗

网友:
    你在C51两端都能测到MIC信号?? 我表示很怀疑。

网友:
    R22估计你的用意是提供b集静态工作点吗? 但是变成了负反馈。  没有合适的工作点电路肯定不会工作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哦,我不懂怎么看啊
可以给点指导意见,怎么接电路吗

    你尝试下把base极的电阻R22拉到VCC上呢?

网友C:
如果 Mic-Phone 極性沒接錯,偏壓和工作電流都正常,則麥克風就要有很小的信號輸出了。

幫你仿真了 9014 放大電路,基本上沒問題。因為不知道你的 AVCC 電平是多少? 就假設2.1V。
仿真結果請看圖片。

网友:
9014 放大的頻率響應 20Hz to 20KHz 算是平整的。

网友D:
静态工作点都不算,还玩啥子放大咯,你用三极管作开关习惯了吧~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静态工作点都不算,还玩啥子放大咯,你用三极管作开关习惯了吧~!

木木同志,目前這個9014放大電路工作點選的還可以!
如果 1MEG 電阻可以換 220K 或是 200K (依據AVCC的大小來選擇) ,就會是標準 A 類放大器,而且放大倍率會更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木木同志,目前這個9014放大電路工作點選的還可以!
如果 1MEG 電阻可以換 220K 或是 200K (依據AVCC的 ...

大神就是大神,直接拿结果说事儿。。
膜拜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014的发射极串入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,决定放大倍数

管子的放大倍数β是固定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木木同志,目前這個9014放大電路工作點選的還可以!
如果 1MEG 電阻可以換 220K 或是 200K (依據AVCC的 ...

非常感谢,之前没做过这块的东西,问的有点小白。今天恶补了下,R21应该可以去掉,这个电路是R20和R22共同提供静态工作点,R22应该还是一个反馈;C50去掉。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?这个电路的最大问题应该是静态工作点不对,也就是R22值不对。
我看了下9014的手册,没找到推荐的Q点位置,我是通过下面的图,选一个合适的ib,再来计算rb吗?
如果选ib=60uA,rb=AVCC-0.7/ib=(3.3-0.6)/60=45K左右。不知道这样做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静态工作点没设置好!你这个放大电路太简单了,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大概0.7V,你这种偏置方法被三极管基 ...

不懂你的基极被钳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尝试下把base极的电阻R22拉到VCC上呢?

已经与AVCC相连接了吧。与R20一起练到了AVC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之前没做过这块的东西,问的有点小白。今天恶补了下,R21应该可以去掉,这个电路是R20和R22共 ...

用你現在 9014 和電阻的接法,很難達到 Ib = 60uA。建議將靜態工作點條件改成 Vce = 0.5AVcc,這樣就是 A 類放大器,可以做最大的不失真放大電路。

如果可以提高 AVCC 電壓,有幫助於提升放大放大倍率。
目前仿真在 Vce = 0.5AVcc 時候 (在AVCC 改變的時候,你電路圖上的 1M 電阻要隨之改變不同的值,才可以達到 Vce = 0.5AVcc。)
當 AVCC = 2.1V 放大倍率約 30 倍。
當 AVCC = 2.8V 放大倍率約 45 倍。
當 AVCC = 3.3V 放大倍率約 55 倍
當 AVCC = 5.0V 放大倍率約 77 倍
當 AVCC = 12V 放大倍率約 166 倍
(以上是用仙童提供的 SS9014 仿真庫,BF=377.5 所得到的結果。)

网友F:
10uF电容太大了,选择0.1UF就可以了,信号过小,10UF电容难充满,就会导致开了好长时间都没声音,过一会就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0uF电容太大了,选择0.1UF就可以了,信号过小,10UF电容难充满,就会导致开了好长时间都没声音,过一会就 ...

哦,谢谢
请教一下,这里的电容是什么作用呢

网友G(2014-11-18):
引用 网友C:
如果 Mic-Phone 極性沒接錯,偏壓和工作電流都正常,則麥克風就要有很小的信號輸出了。

幫你仿真了 901 ...

用的啥仿真啊,版主出出仿真教程吧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用的啥仿真啊,版主出出仿真教程吧!!!

這是使用 OrCAD+Pspice A/D 仿真。Pspice 教程在 EDA365 裡面已經有人放置了,請你搜索一下就可以找著了。

网友:
可以换电容试下, 是不是信号没传递过来

网友(2015-05-31):
这个电路要把Vc的静态工作点放到1/2 VD, 这样才能有大的动态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