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求助:如何将sigrity16.64和allegro sigrity si关联使用

楼主(2014-10-19):
各位大神,请教一下,如何将sigrity16.64和allegro sigrity si关联使用,即打开allegro sigrity si软件,在界面下的tools菜单的下拉框中,utilities选项下边会出现speed2000,power si等选项???请各位不吝指导!谢谢!

网友:
这个只要你有license就可以的,貌似这个功能没什么特别的,你直接用cad translator转换后是同样的效果,除非你要用到constraint manager导入前仿的拓补。

楼主:
谢谢,我看到有人可以再allegro si中调用sigrity,但是我发现我的软件中没有这个选项

网友:
您好,你们用的都是正版软件么?

网友(2017-09-23):
请问你有16.64的软件包不,给我来一份吧  谢谢!!931773811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