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多层板盲孔,埋孔制作制作工艺

楼主(2014-10-20):
    请问各位前辈4层,6层的盲孔板 , 都是哪几层可以盲 ,生产工艺可以做出来?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,还是有点糊涂,比如,做盲孔是压合后再钻孔呢,还是先钻好孔再压合?谢谢!

网友A:
    4层只有2-3可以盲,6层有两种选择,2-5或3-4。压合的问题,如果先钻再压合,会对不齐,所以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4层只有2-3可以盲,6层有两种选择,2-5或3-4。压合的问题,如果先钻再压合,会对不齐,所以。。

    我是说盲孔,不是说埋孔啊

网友B:
    一階
4層通常是盲1-2、3-4,埋2-3
    6層通常是盲1-2、5-6,埋2-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一階
    4層通常是盲1-2、3-4,埋2-3
    6層通常是盲1-2、5-6,埋2-5

    对,一阶HDI板,6层还有二阶HDI板,盲:1-2,2-3,3-4,4-5,5-6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階
4層通常是盲1-2、3-4,埋2-3
6層通常是盲1-2、5-6,埋2-5

6层板盲1-2、5-6外;1-5,2-6是不是也可以?求解

网友:
6层板盲1-2、5-6外;1-5,2-6是不是也可以?
    這個可能要問板廠喔!
    一般是不會這樣的!我6層板用過1-2、1-3的,但沒用過1-5的!

网友B:
    HDI一阶: 1+n+1,如1-2   2-5  5-6加上1-6通孔,一阶板成本相对低,多层板HDI大多数选择一阶

HDI二阶(二次一阶):1+1+n+1+1: 如1-2  2-3  3-6  6-7  7-8加上1-8通孔,或1-2 2-3 2-7 6-7 7-8加上1-8通孔,二阶贵且工艺复杂难做,手机常见二阶,当然很多3G手机也有是三阶的

    HDI二阶:2+N+2:1-3 3-6 6-8加上1-8通孔。
    三阶(三次一阶):1+1+1+N+1+1+1.如1-2 2-3 3-4 4-9 9-10 10-11 11-12加上1-12通孔。

看一下這個吧!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40&page=1#pid578648

网友:
    恩,大家可以去看上面的帖子,上面有详细阐述一阶,二阶HDI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DI一阶: 1+n+1,如1-2   2-5  5-6加上1-6通孔,一阶板成本相对低,多层板HDI大多数选择一阶

HDI二阶(二 ...

    比较清楚了,理解了HDI一介和二介是怎么回事。还有一个疑问:
    多层板盲孔直径小于0.1mm的要用到激光钻孔,这时候就是先压板后用激光钻孔。如果盲孔大于0.15mm那就可以机械钻孔,这时候是先钻孔后压合吗,再机械钻孔是不是直接打L1-L3的盲孔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比较清楚了,理解了HDI一介和二介是怎么回事。还有一个疑问:
多层板盲孔直径小于0.1mm的要用到激光钻孔 ...

    机械盲孔也是先进行压合,后进行钻盲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机械盲孔也是先进行压合,后进行钻盲孔。

    谢谢,都明白了

网友(2015-04-10):
    HDI一阶: 1+n+1,如1-2   2-5  5-6加上1-6通孔,一阶板成本相对低,多层板HDI大多数选择一阶

HDI二阶(二次一阶):1+1+n+1+1: 如1-2  2-3  3-6  6-7  7-8加上1-8通孔,或1-2 2-3 2-7 6-7 7-8加上1-8通孔,二阶贵且工艺复杂难做,手机常见二阶,当然很多3G手机也有是三阶的

    HDI二阶:2+N+2:1-3 3-6 6-8加上1-8通孔。
三阶(三次一阶):1+1+1+N+1+1+1.如1-2 2-3 3-4 4-9 9-10 10-11 11-12加上1-12通孔。

    很精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