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SMITH工具

楼主(2014-10-20):
2.4G天线50R匹配网络调整方法:

方法一:

方法二:

点 往上移动串电感,向下移动并电容;
红色线为串联关系,蓝色线为并联关系

楼主:
打点方法:

网友:
刚用了一下,功能很强大,谢谢分享

网友(2015-01-15):
楼主,非常感谢,试着用了下,非常好用,打点,不知道干嘛用的?如果我要50欧的阻抗,那应该就是要实部50就可以了,虚部不管吧,为什么不直接选下面的50R,然后调解串并电感电容呢?

网友:
    谢谢楼主分享!
    新手入门,弱弱问一下,有教程没?

网友:
楼主能给解释下选择50r,跟选择实部虚部的区别么,谢谢了

网友(2015-11-06):
刚刚接触NFC天线这块,学习分享

网友(2016-05-24):
谢谢楼主,这个先收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