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同网络为什么铜皮避让不一样呢?

楼主(2014-10-20):
射频线网络一样,但是铜皮避让不一样,哪位大侠遇到过啊?

楼主:
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吗?找不到解决办法啊

网友A:
你打开bound层看看是不是有多余的挖空?

网友A:
你观察下这个避让的铜箔,明显是由两块铜箔引起的,合并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打开bound层看看是不是有多余的挖空?

没有,两路设置一模一样,是避让不一样,没得KEEPOUT区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观察下这个避让的铜箔,明显是由两块铜箔引起的,合并掉就好了

和那个合并啊,只有一块铜皮,中间看起来是铜皮的那个是射频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两路设置一模一样,是避让不一样,没得KEEPOUT区域

不是keepout,是多余的bound,你全开层看下是不是有多余的东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和那个合并啊,只有一块铜皮,中间看起来是铜皮的那个是射频线

就是中间那个射频线,把它合成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keepout,是多余的bound,你全开层看下是不是有多余的东西

没有什么多余的,把这个射频线移到其它地方也会这么避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中间那个射频线,把它合成一个。

射频线的属性SYMBOL不是SHAPE,合并不了

网友A:
那就修改symbol,把这个铜箔合并了。现在可以锁定是symbol的问题,你看看这个symbo有什么问题没,可以看出来避让是避让了三个铜箔才会出现这样的图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修改symbol,把这个铜箔合并了。现在可以锁定是symbol的问题,你看看这个symbo有什么问题没,可以看出 ...

可是那是三个SYMBOL不是一个啊,怎么修改,很奇怪的是另一路也是这样啊避让就没有这么奇怪

网友:
    直接干成静态铜,想让他什么样就让他什么样,反正你射频部分应该不复杂,纯手动控制就完了

网友B:
    具体原因没事咱可以再分析下,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,楼上大家都说了很多了,而且还有其他可能的

网友A:
    你看看那个GND铜箔的属性吧,和正常的有什么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那个GND铜箔的属性吧,和正常的有什么不同

没有什么不同啊,很是郁闷

网友A:
暂时改为静态,手工去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暂时改为静态,手工去修吧

嗯不行的话只有手工画块静态铜皮把那个缺缺给补上,不过还是很感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原因没事咱可以再分析下,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,楼上大家都说了很多了,而且还有其他可能的

恩不行就只有弄静态铜皮 不过还是希望能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其实你可以看看静态铜箔铺上去后报的D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你可以看看静态铜箔铺上去后报的DRC

报的是 Shape to SMD Pin Spacing的DRC

网友C:
直接 shape 点击Merge shape
先把铜合并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 shape 点击Merge shape
先把铜合并看下

额 只有一块铜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