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表格格式的BOM怎么写?

楼主(2014-10-20):
各位大侠有输出表格格式的BOM怎么写?我会输出TXT格式的,但不会EXCEL的啊?怎么弄啊帮帮忙啊。。。谢谢!

网友A:
如果本地机器有装 MS OFFICE 可以用 skill 调用 vbs 来写,如果要求没有安装 office 也可以写,那么推荐用 skill 调用 NPOI 的 dll 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本地机器有装 MS OFFICE 可以用 skill 调用 vbs 来写,如果要求没有安装 office 也可以写,那么推荐用 sk ...

skill里怎么调用DDL文件,可以弄个代码出来么?

网友:
官方接口文档中有详细说明
DLL Programming一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