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快速建封装的软件

楼主(2014-10-20):
有没有快速建封装的软件

网友:
软件里面都可以啊

网友(2015-01-05):
可以在原软件自带改。

网友A(2015-03-11):
LP Wizard,推荐10.5版本。按照spec里填好参数就可以一键生成了

网友:
试试用软件自带的向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P Wizard,推荐10.5版本。按照spec里填好参数就可以一键生成了

能否給个LP Wizard下的地址,谢谢

网友:
软件自带向导

网友(2016-04-19):
这个软件能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LP Wizard,推荐10.5版本。按照spec里填好参数就可以一键生成了

    同求Landpattern。

网友(2016-07-22):
引用 网友B:
    能否給个LP Wizard下的地址,谢谢

    我是安装mentor时自带的lp,单独地址我也没有

网友:
    LP Wizard,推荐10.5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