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侠一个DCDC问题

楼主(2014-10-20):
最近设计一个转3.3V的DCDC,VFB电压在空载的时候有点抖动,当加上负载后,输出3.3V抖动更厉害了,示波器量测都形成方波了,请问各位大侠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哪些?

网友:
估计电感小了,把你的原理图贴上来

楼主:
以下为原理图大家看下

网友A:
电感1.8uH的么?直接换成15uH的看看,具体的自己计算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1.8uH的么?直接换成15uH的看看,具体的自己计算下。

那个是通过手册算出来的,有试过换4.7uH,但是没有效果

网友(点评):
300K的12V TO 3.3V 目测就很小,不知道你怎么计算出来的,估计电流很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1.8uH的么?直接换成15uH的看看,具体的自己计算下。

电感太大了,输出电流就不能满足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感太大了,输出电流就不能满足了

如果电流太大以至于没有相应的电感的话,需要尝试并联多几个大容量的陶瓷电容。

网友:
没有下文了? 楼主应该有始有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