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8.1 64位系统使用OrCAD的疑问

楼主(2014-10-20):
请问:在win8.1  64位系统里,Candence 16.5貌似安装不了啊,,各位在这个系统下都装哪个版本的???

网友A:
我現在還在用 WIN7 x64,沒用過 WIN8。 >_<|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現在還在用 WIN7 x64,沒用過 WIN8。 >_

呵呵,,谢谢,,问题已解决。。阿莫论坛有个帖子,,和我有同样问题的人,可以参考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26542-1-1.html

网友(点评):
原來是PJ的問題。^_^

网友B:
我也是按照上面方面   我的怎么老是装不上啊!你是怎么装上的 !!我的系统是WIN8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按照上面方面   我的怎么老是装不上啊!你是怎么装上的 !!我的系统是WIN8.1

额  是不是你之前卸载没卸干净啊。。。。我挺好的啊

网友:
我装了 一次  卸载了 在装 就是装不上了

网友(2014-11-23):
    请问它的步骤是什麽?我看不到......感谢

网友:
    把你以前的文件卸载干净  关键是注册变里面的环境变量   也要清楚干净  在安装  主要是安装步骤
安装对了
应该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    注意 源文件位置和安装位置名称中不能包含中文字   必须根文件下
cadence16.6安装 和 和谐具体的步骤
1、安装licensemanager,最后问选择license路径时,单击cancel,然后finish;
      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PC。
    2、安装cadence的product;
3、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.exe和cdsMsgServer.exe(可能只有一个,也可能没有),关掉LMTOOL里面的cadence LIC服务先。
   注意  运行pubkey之前要把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.dll拷出来 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,patch后然后拷贝回来;
    4、把CRACK 文件夹LicenseManager目录下pubkey、pubkey1.3.exe、 cdslmd和LicenseManagerPubkey.bat一起4个文件复制到C:\Cadence\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.bat;
5、把CRACK 文件夹tools目录下的pubkey、pubkey1.3.exe和ToolsPubkey.bat复制到Cadence\SPB_16.6\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.bat,
   如果ToolsPubkey.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pubkey1.3.exe  ,也是OK的。
    6、把CRACK 文件夹license_gen目录下里面的src.lic文件里面this_host改为你使用的计算机的名字
        双击licgen.bat生成新的license.lic,LIC位置随便放,留意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;
    7、在C:\Cadence\License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指定新生成的license.lic(第6步生成的)并启动服务
8、 修改新建环境变量CDS_LIC_FILE  值为5280@计算机名,这一步最重要,一定要在环境变量中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