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会事??????

楼主(2014-10-20):
orcad中今天一打开就这样,元件不能移动不知道为什么?????以前我都可以用的,图片如附档.谢谢了

网友A:
我沒遇過這樣的問題,不知道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? 有沒有安裝最新的補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沒遇過這樣的問題,不知道你的 ORCAD 是幾版的? 有沒有安裝最新的補丁?

我也用了一年多了,但有一段时间没用,然后昨天一打开就那样了,还不知道怎么解决..是10.5的只前装好能用了就一直没有更新什么的...

网友A:
我現在用的是16.6版,可能遇不到你的問題,無幫上你的忙。  >_<|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現在用的是16.6版,可能遇不到你的問題,無幫上你的忙。  >_

谢谢,不用紧,我重装10.5的了,现在可以用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