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删除一次性添加的GND网络过孔

楼主(2014-10-21):
如图求怎么样一次性删除铺完铜后利用via ARRAY 添加的GND过孔?求解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A:
    你怎么加的,同样里面有个去除的菜单选项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加的,同样里面有个去除的菜单选项。。。

谢谢,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怎么加的,同样里面有个去除的菜单选项。。。

    顺便问一下Copy地过孔的时候怎么网络属性不见了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顺便问一下Copy地过孔的时候怎么网络属性不见了呢

COPY的时候把“Retain net of via"勾上就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COPY的时候把“Retain net of via"勾上就欧了。

  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