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铺铜和大面积地孔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10-21):
图1:如果铺铜的时候选择过孔覆盖,看着美观电气性能应该也更好,但是当拆换的时候散热太快,不利于维修和调试。
图2:如果铺铜选择正交,一般情况下还好,但是当大面积打地孔以后,只能说这铺的叫什么玩意儿反正自己是看不惯。

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?困扰了我好久,现在自己做出来的都是过孔覆盖。

网友A:
这就操作习惯问题了,你做有过孔元件时用椭圆形,地过孔用圆形,这样就可以解决  这铺的叫什么玩意儿反正自己是看不惯

如果还不满足建议你用EE吧,那个铺得只能说一个字  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操作习惯问题了,你做有过孔元件时用椭圆形,地过孔用圆形,这样就可以解决  这铺的叫什么玩意儿反正自 ...

你的意思就是把孔区分开来?

我想问下你量产的产品,你是一般过孔覆盖呢还是走十字?

网友A:
一般我只有地过孔是覆盖的,其它焊盘都不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我只有地过孔是覆盖的,其它焊盘都不是

铺铜肯定都是地咯。

网友:
我都是覆盖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就是把孔区分开来?

我想问下你量产的产品,你是一般过孔覆盖呢还是走十字?

这个把“过孔覆盖勾上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把“过孔覆盖勾上就解决了。

这个设置在那里?

网友C:
在這裡選 Option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這裡選 Options

多谢!

网友:
可以设置焊盘孔十字,连接性过孔铺满

网友:
楼上正解,也好利于手工焊接,地孔也是全铺!

网友:
对于插装件铺铜肯定要选择花焊盘,而且还要根据孔的大小来决定铺地距离焊盘的间距大小,对于自己加的地孔则需要全覆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