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插入话筒就有噪声,求版主和各路大神指教

楼主(2014-10-21):
如下图:为一款USB声卡,测试一切顺利,信噪比也不错,就是插入话筒后,耳机端立马就听到噪声,

    估计问题是出在12V电源处,12V电源用的是MC34063(5V转12V),

    开始怀疑是电感干扰了背面了那条12V电源线(绿色,给运放供电),完全割断飞线后测试发现丝毫没有改善,

    然后把电感取下来,通过焊接两根线再连到板上,这时噪声完全没有了,

    但到了这里,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,是电感取值不对,还是板子布局或别的的原因呢?

网友A:
    电感啸叫主要是由于负载电流过大或是负载电压过大引起的。
    可参考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mp;page=2#pid69681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啸叫主要是由于负载电流过大或是负载电压过大引起的。
可参考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 ...

    我这是不接麦克风就没有,接了麦克风耳机端能听到噪声,应该和那不一样把

网友(点评):
可以测下开关电源在各种情况下的开关频率

网友B:
    根据你描述,把34063的电感用导线引到板子外面,问题就消失,基本可以判断,是5V转12V电路的问题,不知地是怎么分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根据你描述,把34063的电感用导线引到板子外面,问题就消失,基本可以判断,是5V转12V电路的问题,不知地是 ...

整板没有明确的区分地,底层gnd都是连一起的,顶层各个模块间是隔开的

    这是MC34063部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整板没有明确的区分地,底层gnd都是连一起的,顶层各个模块间是隔开的

    这是MC34063部分

    等于说,这个板子的地是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咯。。。。。
    我来做的话,就把5V 转 12V的VCC和GND用磁珠作单点。

网友:
    你可以试着接一个O欧电阻连接起来   或者磁珠连接起来 专业的话 相当于 把2个地单独隔离起来。看能不能解决!!!

网友:
    等于说,楼主的pcb设计不好,模拟地和电源地,数字地没有处理好。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单点接地。

网友C:
    这是几层板子?你电感下面内层PCB是不是没有挖空?会不会是这个没挖空引起的?你可以试着在电感用两根线引出来的时候,把电感慢慢靠近PCB看看是不是渐渐产生噪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是几层板子?你电感下面内层PCB是不是没有挖空?会不会是这个没挖空引起的?你可以试着在电感用两根线引 ...

两层板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两层板哦

Bottom层覆铜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ottom层覆铜不?

覆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自激了

    怎么自激的啊,恳求指教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覆铜了

    电感下面没有铺铜没有挖空?有可能会造成此种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电感下面没有铺铜没有挖空?有可能会造成此种情况。

    电感下面没有覆铜啊,挖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几层板子?你电感下面内层PCB是不是没有挖空?会不会是这个没挖空引起的?你可以试着在电感用两根线引 ...

电感靠近PCB会有噪声的,把电感立起来焊接也没有噪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等于说,这个板子的地是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咯。。。。。
我来做的话,就把5V 转 12V的VCC和GND用磁珠作单 ...

    VCC串的磁珠用多大比较好呢,这个怎么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