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请问怎么判断我获取的Symbols还是vias呢

楼主(2014-10-21):
版主请问怎么判断我获取的Symbols还是vias类型呢,谢谢!

网友A:
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的?

axlSelectet 用这个函数获取的

楼主:
哦,还有一个比较急的问题,怎么使得连续点击按钮就按我给的X,Y来连续复制Vias.代码怎么实现呢?我现在在考虑用axlCopyObject这函数实现,但是这执行一次就记不住我要复制的哪个VIA了,又要我重新选择Vias。这样麻烦,能不能我选了一次VIA,连续点击就连续复制啊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哦,还有一个比较急的问题,怎么使得连续点击按钮就按我给的X,Y来连续复制Vias.代码怎么实现呢?我现在在 ...

我要手动复制而不是软件自带的输个几行几列的那咱复制哦

网友(2015-04-10):
引用 楼主:
哦,还有一个比较急的问题,怎么使得连续点击按钮就按我给的X,Y来连续复制Vias.代码怎么实现呢?我现在在 ...

咋会记不住原来的via呢?你执行完copy以后运行了axlClearSelSet之类的函数吧。
不清除现有的dbid,用while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