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PCB光标怎样设置成大十字架?

楼主(2014-10-21):
请教一下,expeditionPCB光标怎样设置成大十字架?5 |$ i0 j% u" n$ r

网友:
在smart utilities工具栏中有一个,选 中就可以了

楼主:
barry945 您好  能否截个图说明一下,没找到smart utilities

网友:
默认安装是没有smart utilities菜单的。在安装时要选smart utilities组件才会有。如果没有,你可以再运行安装程序,然后只选择安装smart utilities组件即可。

网友(2017-06-20):
我怎么还是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