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报错,请大神帮忙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21):
昨天刚装的allegro16.5,破解什么的都很顺利,可是今天在开软件时出现这个错误,不知怎么了,求解答,万分感激,,,,报错见下图:

网友A:
一是有可能原因:一是license没破解好,二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,三是软件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,如果前两个没问题的话,那么就需要重装一下软件,包括lincese也要重装一下。这个破解软件就这样,装一次不成功很正常。

网友B:
    重新破解下,就可以了。另外再看看你的开机启动项里是不是把license相关的服务禁止开机启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是有可能原因:一是license没破解好,二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,三是软件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,如果前两个没 ...

    谢谢哈。。。我现在是每天都要重新破解,,烦都烦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重新破解下,就可以了。另外再看看你的开机启动项里是不是把license相关的服务禁止开机启动了

    谢谢哈。。。我现在是每天都要重新破解,,烦都烦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哈。。。我现在是每天都要重新破解,,烦都烦死了

你是不是有用360杀毒软件或是其它的软件?
    如果有的话要在启动里将ORCAD那一项打勾,要不然会禁止启动的,每次都得破解!

网友:
    每次要破解的估计是 杀毒软件拦截了启动

楼主:
    开机后Lmgrd都不会启动的,,怎么回事呢?请问…………

网友:
    6楼正解,开机启动项被禁用,在你的杀毒工具(360  金山 啥的)里,找到恢复开机启动.

网友:
    看看Lmgrd是否正常启动,开启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