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态中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

楼主(2014-10-21):
如图状态中的这个错误该怎么去找出来并解决掉呢

楼主:
求解在线等

网友A:
点进去找到相应的位置,里面有报错位置坐标的。然后就可以发现报错的shape了。估计是没给属性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进去找到相应的位置,里面有报错位置坐标的。然后就可以发现报错的shape了。估计是没给属性导致的。

查看了Shape no net这个报告也点了没有出现是那个位置啊

网友:
里面一定有相应坐标和那个层的。你仔细看一下。

楼主:
手动把这个shape删除可以吗

网友:
全部开打所有 ,然后点进去,就能找到错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