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ORCAD的突然打不开了,弹出如下窗口。

楼主(2014-10-22):
某天电脑死机后重启半天才上来,然后orcad就打不开了,会弹出这个错误。

网友A:
OrCAD 真的只有幾個大方向原因,造成無法開啟 ORCAD
1.破解不完全
2.是里面的ini文件有问题
3.是环境变量有问题
4.不知明原因丟失或是毀損 dll 文件(是某些 dll 文件不見了,不知明原因造成刪除而消失)

解決之道
1.重新破解
2.檢查 ini 文件
3.檢查环境变量
4.重装 (重裝之前最好先刪除 C:\Cadence 整個路徑,並且清理一下 windows 的註冊表)
5.可能有些毒殺和防火牆會擋住 OrCAD 的存取

网友:
和前人有相同的問題,可以參考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193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rCAD 真的只有幾個大方向原因,造成無法開啟 ORCAD
1.破解不完全
2.是里面的ini文件有问题

多谢啊,不过我orcad装了好久了,之前一直是可以用的,突然就报这个错了,而且重装了几次都不行啊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一些优化软件,把orcad相关启动项禁用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