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ee gerber cam350打不开

楼主(2014-10-22):
打开其他的文件没有问题,就是打开这个就卡住
另外,我发现只要把第二层和第四层删掉就可以了,是不是生成的时候有问题?那为什么就这两层有问题呢(一共四层)?

网友A:
可能产生的gerber有问题,重新生成看看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产生的gerber有问题,重新生成看看行不行

重新生成了也不管用,前一天还用来着,也没问题,能打开,第二天修改了下PCB布线布局,再生成,就打不开了

网友:
极有可能你修改后添加了那种特别复杂的图形,虽然能生成Gerber,但有时Gerber软件会出错!

网友:
可以试着在EE里导入GERBER,看是否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