渐变线如果画?

楼主(2014-10-22):
请问大神,在allegro中,如何画由粗到细,或由细到粗的走线。
谢谢

网友A:
直接在画线时候 右边修改就可以啊。画到点地方需要修改线宽直接修改数字就可以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在画线时候 右边修改就可以啊。画到点地方需要修改线宽直接修改数字就可以。。
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,我感觉用这种方法,还有画铜的方法都不是很方便,而且画出来的线也不是很平滑。听说在RF组件中可以弄,但是这个我从来没有操作过。

网友:
这个效果就是这样,你不想想有要慢慢变小的吧。都一样那种可能是泪滴。。

网友:
用铜皮做,将铜皮设置成忽略个点任意角度,即可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