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rgo skill 中 画圆shape的函数是什么

楼主(2014-10-22):
Allergo skill 中 画圆shape的函数是什么?哪位大神知道, 只找到了画长方形shape的命令'axlDBCreateRectangle'

楼主:
这个是画圆的line啊 不是shap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画圆的line啊 不是shape

首先创建相应的闭合path,再调用axlDBCreateShape函数生成即可。
示例:
axlDBCreateShape(axlPathStartCircle(list(0:0 50) 0) t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创建相应的闭合path,再调用axlDBCreateShape函数生成即可。
示例:
axlDBCreateShape(axlPathStar ...

谢谢 已经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