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双面板的走线阻抗如何计算?

楼主(2014-10-22):
请教各位:
               在论坛里看了很多关于Polar SI9000计算阻抗的帖子,目前我在做双面的433M的RF板,HDMI的板,请问双面的PCB走线阻抗如何计算?

网友A:
双面板由于受板厚的限制,一般都是采取阻抗线共面包地的形式来设计阻抗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面板由于受板厚的限制,一般都是采取阻抗线共面包地的形式来设计阻抗线。

不是很明白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很明白?

阻抗信号线距离参考地远啊,参考不到,故借助周围的地作参考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阻抗信号线距离参考地远啊,参考不到,故借助周围的地作参考面。

那走线阻抗如何计算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走线阻抗如何计算呢?

怎样计算阻抗?你加我QQ联系教你吧.

网友(2015-02-07):
双面板控不了阻抗吧

网友:
采用这种共面地计算,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,线宽会非常粗。通常双面板不控制阻抗,是因为线宽粗和参考层很难作到,如果成本允许,建议用4层板。信号质量要好很多,走线也容易些。

网友(2015-07-02):
双面板没有参考层,做出的阻抗也不准,还是做四层板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