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怎么编写SKILL关闭FORM窗口

楼主(2014-10-22):
现在需要编写代码实现程序嵌套功能,就是利用已经编写好的窗口,来实现复合的多步操作,但是中间自己编写的窗口不知道怎么关闭的!使用axlFormClose 显示不能识别的命令,请大神解答!!非常感谢

网友:
你可以贴部分代码看下,问题可能出在“已经编写好的窗口代码中”。

楼主:
alias F6 "define grid;setwindow form.grid;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$gridsvalue ;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$gridsvalue ;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$gridsvalue ;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$gridsvalue ;FORM grid done ;slide"
alias F6 "grids;FORM grids 0.200000 YES;axlFormClose(grids);slide"

两行的代码都是实现在使用调线功能前,把格点改为某个数值,就是按下F6(调线快捷键),格点自动变为某个值,并可以选择走线进行调线,方便一点;
第一行是采用的系统自带的格点设置窗口实现的,其中有“FORM grid done”命令;
第二行是采用自己编写的格点小工具实现的,用这个命令提示找不到命令,用上述的axlFormClose也不行,不知道怎么关闭;

还有一个小问题,怎么把一行很长的代码分多行写呢,例如上述的代码?
怎么编写可以执行系统中Undo命令的Skill操作呢?
谢谢大神解答,嘿嘿

网友(2015-08-20):
支持楼主原创  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