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kill怎么实现沿着一条弧线经过的路径选择对象?

楼主(2014-10-22):
请问skill怎么实现沿着一条弧线经过的路径选择对象?谢谢!

网友A:
可以使用axlSingleSelectBox函数配合axlEnterPath函数实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axlSingleSelectBox函数配合axlEnterPath函数实现.

谢谢,我试下,有问题再请教!

楼主(2015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axlSingleSelectBox函数配合axlEnterPath函数实现.

版主,这个方法我没找到怎么用,能给个示例吗?给几行关键代码我自己应该能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