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页面添加封装,在创建网表时出错,求指导。

楼主(2014-10-22):
session log:
INFO(ORCAP-32004): Design Name:
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\prj3.dsn
Netlist Directory:
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
Configuration File:
D:\allegro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

Spawning... "D:\allegro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\prj3.dsn" -n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" -c "D:\allegro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  -l 31 -s "" -j "PCB Footprint" -hpath "HPathForCollision"
#1 WARNING(ORCAP-36042): Pin "GND" is renamed to "GND#1"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UDIO_RJ , J6: SCHEMATIC1, OPA_BUF (363.22, 50.80).
#2 WARNING(ORCAP-36042): Pin "GND" is renamed to "GND#6"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UDIO_RJ , J6: SCHEMATIC1, OPA_BUF (363.22, 50.80).
#3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SW PUSHBUTTON-DPST_RESET_DSP-RESET" is renamed to "SW PUSHBUTTON-DPST_RESET_DSP-RE".
#4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C6713GDP" is renamed to "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".
#5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MT48LC2M32B2B5-6_SDRAMTSOP86_MT48LC2M32B2B5-6" is renamed to "MT48LC2M32B2B5-6_SDRAMTSOP86_MT".
#6 WARNING(ORCAP-36006): Part Name "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VF800A" is renamed to "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".
Scanning netlist files ...

Loading...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/pstchip.dat

Loading...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/pstchip.dat

Loading...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/pstxpr
t.dat

Loading...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/pstxnet.dat
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...

Exiting... "D:\allegro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\prj3.dsn" -n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" -c "D:\allegro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  -l 31 -s "" -j "PCB Footprint" -hpath "HPathForCollision"
INFO(ORCAP-32005): *** Done 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pdating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FO(ORCAP-32040): Updating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

Spawning... netrev.exe -5         -y 1  -u  -i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"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"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"
Reading File :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chip.dat
(00:00:00.09)
Reading File :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prt.dat
(00:00:00.01)
Reading File :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net.dat
(00:00:00.01)

netrev run on Oct 21 16:18:39 2014
   DESIGN NAME : 'PRJ3'
   PACKAGING ON Apr 21 2011 10:02:30

  2 errors detected
No oversight detected
 No warning detected

cpu time      0:00:30
elapsed time  0:00:00

Exiting... netrev.exe -5         -y 1  -u  -i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"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" "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"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rawing          : prj4.b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Software Version : 16.5P0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ate/Time        : Tue Oct 21 16:18:39 2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
------ Directives ------

RIPUP_ETCH FALSE;
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;
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;
RIPUP_SYMBOLS ALWAYS;
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;
SCHEMATIC_DIRECTORY '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';
BOARD_DIRECTORY 'E:/cadence/myprj/prj/prj4';
OLD_BOARD_NAME 'E:/cadence/myprj/prj/prj4/prj4.brd';
NEW_BOARD_NAME 'E:/cadence/myprj/prj/prj4/prj4.brd';

CmdLine: netrev.exe -5 -y 1 -u -i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3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 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

------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------

Starting to read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chip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chip.dat (00:00:00.09)
Starting to read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pr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prt.dat (00:00:00.01)
Starting to read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ne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E:/CADENCE/MYPRJ/PRJ/PRJ3/pstxnet.dat (00:00:00.01)

------ Oversights/Warnings/Errors ------

ERROR: File "prj4.brd" was locked on date "Tue Oct 21 15:53:20 2014" by user "Administrator" on system "USER-NGJHCN468J".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-run netrev.

#1   ERROR(SPMHNI-175): Netrev error detected.

#2  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

netrev run on Oct 21 16:18:39 2014
   DESIGN NAME : 'PRJ3'
   PACKAGING ON Apr 21 2011 10:02:30

   COMPILE 'logic'
   CHECK_PIN_NAMES OFF
   CROSS_REFERENCE OFF
   FEEDBACK OFF
   INCREMENTAL OFF
   INTERFACE_TYPE PHYSICAL
   MAX_ERRORS 500
   MERGE_MINIMUM 5
   NET_NAME_CHARS '#%&()*+-./:=>?@[]^_`|'
   NET_NAME_LENGTH 24
   OVERSIGHTS ON
   REPLACE_CHECK OFF
   SINGLE_NODE_NETS ON
   SPLIT_MINIMUM 0
   SUPPRESS   20
   WARNINGS ON

  2 errors detected
No oversight detected
No warning detected

cpu time      0:00:30
elapsed time  0:00:00

INFO(ORCAP-32005): *** Done 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Design Rules Check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hecking Schematic: SCHEMATIC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
WARNING(ORCAP-1831): Unconnected pin U7,DR0/AXR0[0]
WARNING(ORCAP-1831): Unconnected pin U7,CLKS0/AHCLKR0
WARNING(ORCAP-1608):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BE3
WARNING(ORCAP-1608):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BE1
WARNING(ORCAP-1608):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BE2
WARNING(ORCAP-1608):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BE0

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5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9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BE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CE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HOLD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3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7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1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8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CE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2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6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RDY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8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7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7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9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7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7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4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BE1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4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5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8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BUSRQ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1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6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BE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6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31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5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BE0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8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HOLDA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1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3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14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29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6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2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9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D14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5
WARNING(ORCAP-1600):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CLKOUT

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

网友(2014-11-26):
project 被鎖住了阿~
ERROR: File "prj4.brd" was locked on date "Tue Oct 21 15:53:20 2014" by user "Administrator" on system "USER-NGJHCN468J".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-run netrev.

网友:
    把打开E:\cadence\myprj\prj\prj4\prj4.brd的Allegro关掉,或者输出网表时,不要勾选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,导出网表后再到Allegro中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