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覆铜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10-22):
file:///C:\Users\SunJing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634227759\QQ\WinTemp\RichOle\IR1GSVDZRK4]S@36U@7P8AM.jpg

想请教下,图中高亮部分表示的是GND属性的焊盘,蓝色阴影表示的是GND属性的覆铜,那为什么焊盘上面还有显示X呢?求指教!

网友A:
表示你设置了GND平面,而且你所画的这层plane不在GND平面,即使你所有的pad在这一层通过GND PLANE相连了,最终所连的这些PADS还是没有真正接GND,所以应该加过孔与GND平面相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表示你设置了GND平面,而且你所画的这层plane不在GND平面,即使你所有的pad在这一层通过GND PLANE相连了, ...

嗯哪,已经搞定了,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