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问题,求解,关于频域仿真,最大频率的问题

楼主(2014-10-23):
各位大师,我做频域仿真的时候,看结果,是看到基频就行,还是要看到3-5倍的基频,为什么?求解

网友:
做高速数字就要,3-5倍基频。做模拟射频1.5倍以内,天线类的话依照带宽来设置。
窄带和宽带的区别。

网友:
高速数字类的仿真,主要看基频2倍以内的所有频段

楼主:
为什么?有什么依据吗?

网友:
高速数字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陡,即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很短,理想的数字信号是一个放波。你将一个方波信号进行泰勒级数展开,你可以发现,一个陡沿包含了基频、3倍频、5倍频以及更高的奇数倍频,再对这个沿进行FFT变换,你可以发现基频、3倍频和5倍频占据了这个快沿的90%多的能量,更高频率的能量已经很少了,所以我们通常只关注基频、3倍频和5倍频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回答很清晰

网友(2014-12-23):
支持五楼的正解,主要还是从能量的分布来看的,从频域的角度开说你看的越高越好,但是后面的能量很少了,没有必要了;也减少计算分析的复杂度;
不过你要是指标要求比较苛刻,那么你还是多看一些更好;
都不一定,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掌握;